请教个三菱通信电缆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3-05-29):
请问一下把FX-485PC-IF与电脑联接的那根通信电缆是不是就是串口编程电缆插电脑那一段啊,一模一样可就是不能用,我用旧的可以通信上,买了条新的编程电缆拔掉圆头那端接上就通信不上了。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啊。请知道的兄弟告诉一下。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楼主:
不是的,我有一条旧的可以用,换新买的就通信不上,线看起来一样,两端插头都一样。可用旧的试可以通信,新的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新的上下载程序可以。不知道线的内部不一样啊。请问一下FX-485-PC-IF与电脑之间联的线是什么型号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驱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