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家园求教下高手,温控表如何与触摸屏或者PLC通讯

楼主(2013-05-29):
我想将一个温控表上显示的当前温度和设定温度值编到一个触摸屏里面,直接在触摸屏里面设置和显示温度,小弟不才,以前只见过别人有这样使用过,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网上找了很多资料,说得很抽象,不怎么看得懂。它们之间的通讯没有像触摸屏和PLC之间的通讯那样吗,一根线连接,再用各边的编程软件配合编程来用吗?但是好像网上根本没有找到说温控表的编程软件来的,家园高手如云,有木有哪位高手来指点小弟下迷津啊?

网友A:
威纶通触摸屏应该可以

网友B:
只要支持MODBUS协议都好做。

网友C:
只要温控表支持MODBUS协议

网友D:
用MODBUS通信做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兄台的指点,只是MODBUS通讯小弟实在木有接触过,假设温控表的当前值为120度,通过什么软件把这个值变成触摸屏里面的一个显示为120的值呢?

网友E:
直接問触摸屏廠商如何用MODBUS通讯

网友F:
用维控触摸屏和宇电仪表可以直接通讯读取数值,如果不用通讯可以用AD模块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