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13-05-29):
为什么我给触摸屏通讯时不能成功?《还提醒以下文字:发生了通讯错误。<00000135>.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1)GOT处理中,60秒后请再次执行通讯(2)GOT 类型不一致, 请确认在连接的GOT类型一致不一致。》注:我用的软件是GT_Designer2,触摸屏是GOT1000.之前通讯还成功过。现在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了?请各位大侠给我解答。

网友A:
可能与软件和系统有关,重启电脑和软件试试
重启电脑和软件,也不成功

网友B:
这种是我也遇到过,感觉这软件用的不是很顺

网友C:
需要安装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