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GX Simulator-6具体怎么用啊....

楼主(2013-05-29):
GX Simulator-6具体怎么在GX Developer中打开使用啊...跪求...

网友A:
打开GX Developer的工具菜单在选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就ok了

网友B:
也可以按快捷键“梯形图逻辑测试开始/结束”

网友C:
装好了就在GX中打开逻辑启动就OK。

网友D:
我司常年大量高价收购西门子S7-300、400、6GK、6DD、6SL、6FC、6SN、6SE、6EP、6SX、6SE70、6RY70、6AV,
电话:13237155595
qq:1553923504

楼主:
这个不需要链接PLC是吧?!GX Simulator-6安装有什么要求吗?比如安装在哪里?谢谢各位大哥了
。。。

网友C:
不需要特别要求,不过必须有环境。GX装好的话环境肯定都有了,直接装Simulator就OK,打开GX程序后,直接点逻辑启动自动链接。不行就卸载再多试几次。很简单的

网友E:
不知道什么东东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F:
GX Simulator-6不能单独使用,必须先安装GX Developer才能使用
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