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gt designer3数值输入范围怎么设定

楼主(2013-05-29):
我想问下:假如我要设定一个数下限是100,上限是1000怎么设定?谢谢了

网友A:
在触摸屏编写工程的时候,直接设置一下范围就行了。或者编写到PLC程序里面,输入超过最低值下限,则自动输入最低值,超过上限值,自动 MOV 上限值 就行了。

网友B:
----[> D0 K1000]--------[MOV K1000 D0]
----[< D0 K100]----------[MOV K100 D0]

网友C:
如图所示。

网友D:
一直用Proface的......三菱的还不怎么懂!!!

网友E:
3楼4楼正解...正在学习中...

楼主:
谢谢大家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