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甚麼情況下會用到運動CPU呢?它的特點是甚麼?

楼主(2013-05-29):
如題~~~

网友A:
设备联动控制等应用还是很多的。

网友B:
是什么设备,控制的轴多、还有虑模式。

楼主:
不是太懂....那如果我想用PLC實現CNC自動車床的功能
(可讓調機人員自己編程,用運動CPU會比QD75來的容易實現嗎)
小侯

网友C:
你要用PLC实现像CNC的作用蛮困难的
CNC是自己设定编程
而PLC的程式都是固定的步序
当你动作越复杂
你程式就相对增加许多
设定的参数要越多

网友D:
CNC应该可以通过PLC+运动CPU实现,不过配套的人机接口程序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