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个步进的控制方法 PLC选型 求助指点和思路~~

楼主(2013-05-30):
12个步进 2个一组,xy轴,没有联动,我只熟悉松下plc,最多只做过4轴的。。需要指点和思路,松下plc应该怎么组合?需要几台PLC和其他的别的配置?这个要用到通讯了吧。如果选用三菱的效果会更好吗?(如果好的话 我就学习三菱的指令) 真心求助,坛子里的大大,出来冒个泡吧,小弟多谢了!

网友A:
—个松下FPX的PLC可以控制四个步进,三个PLC就可以控制12,个步进了,然后PLC之间做通信就可了

楼主:
谢谢回答 这是一种方案了 我刚看官网松下PLC FPΣ位置控制单元 RTEX 8轴型 AFPG43630 这个好像可以代替2个PLC 这个是扩展还是主机 还有FP2SH FP2位置控制单元 RTEX 也是8轴 这两种貌似可以节省成本 不知道用的时候每个通道频率最大是多少? 说明书没查到。。。

楼主:
3个松下FPX做通讯不需要买额外的配件吗?只需要电脑设置就可以了吗?

网友B:
汇川有一个8轴和5轴的PLC
用通迅也可以

网友C:
最简单的用总线控制,价格便宜。省时省力。

楼主:
噢,谢谢了
松下的位置控制单元 FPΣ 和 FP2SH 8轴 我还是想弄懂这个。。说明书上找不到啊

楼主:
有人用过吗?

网友D:
关键是看你的方案定位,是最省钱还是性能最佳,还是系统最简单

网友E:
松下的这种8轴控制器是总线控制的吧,那你得配松下的伺服!!!

楼主:
噢 总线控制配伺服。 我想听下最省钱和系统最简单的

楼主:
多谢了,我正在看说明说里的通讯设置

楼主:
好像通讯里的总线控制不一定要用松下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