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0):
为什么我的FX1N-60MR一上电  用电笔测机箱就亮  万用表量机箱和地电压100V  所有的FX1N-60MR  都这样  一共10多个  不是一起买的   但FX1N-40MR  和FX1S的都没这情况  请问为什么   ???
不要回答叫我接地线  。。。我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其实是开关电源机壳带100v左右的电。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1楼 不是的  我都查过了 所有元件依次断电

网友B:
引用楼主狗蛋大兵于2013-05-30 08:52发表的 三菱PLC漏电????? :
为什么我的FX1N-60MR一上电  用电笔测机箱就亮  万用表量机箱和地电压100V  所有的FX1N-60MR  都这样  一共10多个  不是一起买的   但FX1N-40MR  和FX1S的都没这情况  请问为什么   ???
不要回答叫我接地线  。。。我想知道为什么???

你的PLC供电电压是不是220V。如果是。那你就要好好查查线路。

QQ980347789

楼主:
3楼  是220V供电  线路怎么查  我接个市电220V给PLC     然后把PLC放铁板上    铁板就有电   不只一个  是10多个
还有 如果是线路问题  我把1N的PLC 换成1S的  为什么就好了呢 ??

网友C:
plc外壳不是塑料的吗?
怎么会漏电?

网友A:
就是撒,PLC外壳塑料的怎么能和你的铁板导电呢?是不是把零线当地线在用,然后零线接地电阻又有点大,然后零线就带电压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plc外壳是塑料的,怎么会导电,应该是PLC接了地线到机箱,而机箱没有接地,开关电源一般有个交流滤除高频干扰的电路,两个高频电容串联后并在220V输入,然后两个电容的中间引出到PLC的接地端子,所以PLC接了底线到机箱,而机箱不接地时,就会机箱带点;或者是FXIN的PLC电源板通过一个螺丝固定在外壳上,是不是螺丝太长,穿透了PLC外壳?

网友E:
把PLC的的电源板拆下来看看?单独试一下电源板。

网友F:
我说说,第一,PLC的外壳是塑料的,不可能漏电,(好的PLC),第二,外围的接线有问题,第三,这个电来自别的地方和用的电气元件串联在电路中,好好的查一下线路。

网友G:
估计是负载共用了同一根线,但是plc是塑料的,而且是放上去就有电,拿掉了就没电,塑料的怎么可能导电,你说书啊

楼主:
听说有一种电叫感应电

网友H:
问题不是plc外壳导电,而是plc输入220V变24V后的漏电。你换一下输入220V的相序试试,要不加一个220V/220V的隔离变压器。或者输入、输出用外部稳压电源。
一时找不到三菱电源图,我想可能是电源输入参考地与稳压后的直流地之间的那个电容器问题。

楼主:
虽然我不知道原因  我觉得12楼有点靠谱  因为以前漏电的时候  我把电源的LN 对掉下  漏电情况就没了  但这次怎么也不好 以前也是FX1N-60MR的PLC   漏电只是电笔亮  摸没感觉

网友I:
7楼正解

网友J:
我说的不一定正确,三菱的PLC全部有这个特点,装上金属导轨上,PLC底部有一颗金属螺丝,该螺丝是翅内部开关电源板,塑料底部长出头碰到导轨上了,

网友K:
楼主在13楼说用手摸没感觉,这种情况可以用手摸吗?

网友L:
引用楼主狗蛋大兵于2013-05-30 08:52发表的 三菱PLC漏电????? :
为什么我的FX1N-60MR一上电  用电笔测机箱就亮  万用表量机箱和地电压100V  所有的FX1N-60MR  都这样  一共10多个  不是一起买的   但FX1N-40MR  和FX1S的都没这情况  请问为什么   ???
不要回答叫我接地线  。。。我想知道为什么???

如果只是电笔亮,那么是感应电
如果还能电到人了,那么应该是接线问题,或者此PLC内部电路板有元件坏了。
交流电源要变成不触电的直流电,就要用变压器,用了变压器,就会有感应电,(电磁感应原理么)
在开关电源中,用的也是变压器,(具体去百度一下工作原理),所以也有感应电。
有的能测出来,有的测不出来,只能说所用的变压器质量好跟坏的问题,还有看一下开关电源电路图,就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把零线和火线换一下,电笔就不亮的原因了。

我们的老式彩电,如果碰到金属部份,电笔也会亮,人碰了也会 麻 一下的。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M:
PLC FX1N-60MR外壳是塑料的,怎么会漏电?
是不是PLC电源部分的热地和冷地之间的小容量高耐压电容器漏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