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别人写得程序

楼主(2013-05-30):
怎样看别人写的程序呢?这个问题怎样才能解决呢?看别人写的程序怎么这么难,请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熟悉指令用法和编程的思路,特别是工艺流程,否则很难看懂,

网友B:
要熟悉工艺流程,编程的思路。

网友C:
要看懂别人程序,自已必须有点内功
刚上小学1年级

网友D:
多问,理解指令 和设计思路
相信自己

网友E:
看别人程序,1:首先要有设备图纸,2:逆向思维法,所有的程序都是为输入输出准备的,所以就不难理解了,3;你就的有指令使用说明书了,你要是记得那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F:
熟悉设备的工作原理及生产工艺,熟悉电路图,熟悉这种PLC,基于以上再花时间去肯程序,我就是这样改过几个设备的程序(较简单的程序1000步左右)

网友G:
参考可以,细看我就想睡觉,1000步以内直接重编

网友H:
不动如边看边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