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0):
接近开关分有缘和无源的,也就是两根线和三根线,我想要接近开关检测到物体后保持,应该用哪一种啊

网友A:
接近开关没有无源的,所谓无源就是不需要电源的类型。比如行程开关。
你想接近开关接触到后锁定。目前还没有这种类型的接近开关,并且对于安全性也不一定有好处,只能通过外围连接达到类似的效果。
  • 下载积分:+1(hswangliqun) 好贴!

网友B:
    跟有源无源有什么关系?你的要求完全取决于你所设计的电路,尽瞎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没有无源的,所谓无源就是不需要电源的类型。比如行程开关。
    你想接近开关接触到后锁定。目前还没有这种类型的接近开关,并且对于安全性也不一定有好处,只能通过外围连接达到类似的效果。

    我知道,我现在用的接近开关,两根线的,一根蓝色接0伏,一根接负载中继,用中继的常开自锁,好像不太好。在自锁状态时再检测到的时候接近开关的检测指示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有源无源有什么关系?你的要求完全取决于你所设计的电路,尽瞎扯。

    我没有用plc,用的是中继的常开自锁的,接近用的两根线的那种,蓝色接24伏的负极,还有一根接中继线圈,你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C:
    有一种测速器(接近开关),外形及接线跟接近开关是一模一样的,它输出的是固定不变的开关信号(普通的接近开关输出的是脉冲信号) ,它能检测每分钟几十到3K转以上的转速,我见过的这种测速器是用来检测皮带轮是否转动的。如果你这个要检测的物体是一直在运动的,那这种开关就完全胜任。

网友D:
    同意2楼

网友A:
    那你就是需要当用完这个信号后的复位过程,用什么条件串联在这个回路上。也就是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复位掉,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E:
    具体的说明白天,我是厂家的工程师,选型方面我可能可以帮的了你,QQ2478269533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F:
    接近开关多为光电磁金属等,2线3线,自身没有自锁功能,只能通过程序和电路来完成.

网友G:
    先确定检测距离,再确定输出方式,安装方式!

网友H:
    未用过这样的接近开关,一般都是利用外围设备达到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