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0):
电机的额定电流估算:
口诀:三相二百二电机(3相220V),千瓦三点五安培(每千瓦乘以3.5安培)。常用三百八电机(3相380V),一个千瓦两安培每千瓦乘以2安培)。

为什么不用额定功率除以额定电压?好像这样计算出的值不一样.

断路器、熔断丝、热继电器、接触器.以及导线粗细如何选择比较好.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A:
加我qq  903636024 有时间聊

楼主:
一、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I=P/(1.732Ucosφ)
P功率, U电压, cosφ功率因数,一般取0.8——0.85。
也可以按照经验公式计算,380V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功率(KW)乘以2那么1.5KW电动机就是3A电流。

二、如何根据电机容量选择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

步骤/方法
首先根据电机容量计算出电流:  有一个经验公式:I=2P,就是380V的交流电机额定电流约等于两倍额定功率。

1、接触器选择一个是线圈电压等级,另一个是触头容量,一般选择2倍的电机额定电流。

2、断路器选择1.5~2.1倍额定电流。

3、热继电器选择可调电流整定在1.2倍额定电流。

4、导线如果用铜线按每平方MM载流3~4A。根据电流选择导线。

三、熔断器根据电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来选择,如果只有熔断器来保护电机可选1.5倍,如果还有热继或综合保护器来保护电机,熔断器可选大一点。

四、导线的线径选择:

60A以下,选1平方毫米的铜线安全载流量是6A;

60~100A,选1平方毫米的铜线安全载流量是5A;

100A以上,选1平方毫米的铜线安全载流量是2.5A。

楼主:
问题:.熔断器选择的时候是 熔断器熔芯的额定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 。  电机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4-7倍。    电机启动的那一瞬间的电流会不会把熔断器烧了?

解答:保险丝(熔断器)具有反时限的保护特性,这就保证了虽然电机在启动的时候电流超过了熔体的额定电流,但因为启动时间短,所以可以避开熔体不被熔断。

保险丝具有反时限特性:电流越大,熔断时间越短。

额定电流:保险丝的公称工作电流,简而言之就是正常工作时允许流过的电流。

熔断电流:就是保险丝熔断的电流。这个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1.2倍,大部分保险丝可以在120%额定电流下工作一小时以上。

通过保险丝的电流小于其额定电流时,保险丝不会熔断,只有在超过其额定电流并达到熔断电流时,保险丝才会发热熔断。
通过保险丝的电流越大,保险丝熔断越快。

一般规定,保险丝的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3倍时,应在一小时以上熔断;

1.6倍时,应在一小时内熔断;

两倍时,应在30—40秒后熔断;

8—10倍时,应瞬间熔断。

楼主:
三相电与单相电的负载电流计算:

对于单相电路而言,电机功率的计算公式是:P=IUcosφ,
相电流I=P/Ucosφ;
式中:
I为相电流,它等于线电流
P为电机功率
U为相电压,一般是220V
cosφ是电机功率因素,一般取0.75

对于三相平衡电路而言,三相电机功率的计算公式是:
P=1.732IUcosφ。
由三相电机功率公式可推出线电流公式:I=P/1.732Ucosφ
式中:
P为电机功率
U为线电压,一般是380V
cosφ是电机功率因素,一般取0.75.

举例:3千瓦的电机要用多大的断路器?(电机功率因素这里取0.8)

三相3KW负载线电流计算:
I=P/1.732Ucosφ=30000/(1.732*380*0.8)=3000/526.528=5.7A
单相3KW负载线电流计算:
I=P/Ucosφ=30000/(220*0.8)=3000/176=17A
3千瓦的电机有三相和单相两种供电方式,你的额定工作电流是5.7A(三相)或17A(单相),可选择大于5.7A(三相)或17A(单相)的断路器,一般选10A(三相)或20A(单相) 的。

以上的内容均来自百度搜索,如有错误之处,请指明。

网友B:
了解,谢谢。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