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0):
最近开关电源坏了几个,拆下来发现,都是五脚的三极管那边烧坏了,型号(H806      TOP247YN     49888A),把烧坏的电路板用线焊好,都没效果,望大师赐教?还有一般什么情况会出现这种问题?先谢了。

网友A:
百度搜索
  • 下载积分:+1(lichenhui333) 热心助人!

网友B:
    连着坏了几个开关电源,是不是电源驱动的负载有问题啊?短路或电流过大。
  • 下载积分:+1(lichenhui333) 热心助人!

网友C:
    没看懂楼主要表达的意思,可能楼主有好多开关电源,坏了几个了;

    但,后面一句理解不了:把烧坏的电路板用线焊好,都没效果
    是把集成块( TOP247YN )换掉后,再把烧坏的电路板修好后,通电,开关电源无法工作?
    如果是,那么最好画出电路图,才可以分析。
    如果不是,而是同一台设备经常损坏开关电源,那么应该是 2 楼所说的问题了。
  • 下载积分:+1(lichenhui333)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D:
    懂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E:
    就是那个Ic总烧

网友F:
    ic换了,还要看周围的元件有没有坏的.

网友F:
    修电子电路不像电力电路简单呀,电子电路通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 下载积分:+1(lichenhui333) 热心助人!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楼主要表达的意思,可能楼主有好多开关电源,坏了几个了;

    但,后面一句理解不了:把烧坏的电路板用线焊好,都没效果
    是把集成块( TOP247YN )换掉后,再把烧坏的电路板修好后,通电,开关电源无法工作?
    如果是,那么最好画出电路图,才可以分析。

    不是同一台机器的,共五台机器,每台上都坏过,换下来,拆开看看都是同一处烧坏的,集成块 TOP247YN 没有换。

网友G:
    经常烧,你就经常换,这样在走死胡同。
    你需要检查烧这个ic的原因,是线路设计存在还是你负载过大原因?当然楼上也有人说的对,光更换这个ic是不正确的,在更换ic后还需要检查这个ic的外围元件。

网友H:
    一.负载过大,二.环境原因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