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ELSEC NET\H的远程IO和CC-link的远程IO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05-30):
三菱MELSEC NET\H的远程IO和CC-link的远程IO区别是什么

网友A:
NET\H的远程IO还真没用过,求方法

楼主:
我也不知道哎,只是在一本手册上看到的,CC--link的远程RX 在NET\H就定义为LX

网友B:
传输介质及速度不一样. 一个是光纤, 一个是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