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700连接S7-200PID温控

楼主(2013-05-30):
各位大侠,现在我碰到个问题。
用S7-200向导生成PID回路,当其set point为60.0时,能稳定温控
但用Smart700调节温度时,就会过温,比如设定温度引用VD300 Dword 60
再将VD300转换成浮点数60.0,set point 为VD300
为何两者结果会不同,难道数字类型没转换对,谢谢!

楼主:
如图,VD300引用smart700变量,Dint,DWord,real都试过,要么过温不能停止加热,要么不能触发PID回路,Q0?0不输出
而对plc监控时,VD300写入60就能正常温控
这到底是怎么了,望哪位大师能指点下,谢谢!

楼主:
忘记上图了
如图,VD300引用smart700变量,Dint,DWord,real都试过,要么过温不能停止加热,要么不能触发PID回路,Q0?0不输出
而对plc监控时,VD300写入60就能正常温控
这到底是怎么了,望哪位大师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要用SM0.0连接PID 控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