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 343-1的问题

楼主(2013-05-30):
请问S7-300用cp 343-1进行以太网通讯需不需要装驱动程序,是不是在硬件组态时设置一下就可以用,另外需不需要对这部分编程

网友A:
对,不需要驱动,硬件组态设置一下就好了,不明白你说的编程是什么意思,硬件组态与硬件一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