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0):
请教啊:第一现在用的是台达的EH2的PLC EH2是可以带2轴4路高速脉冲输出(也就是Y0 Y1一组,Y2 Y3一组,是带的伺服电机2台可以正反转),我想知道还有哪些PLC可可以2轴输出!本人喜欢用台达的PLC想知道还有哪个台达或别的PLC可以这个做,当然是不加高速脉冲模块的情况下!不懂的朋友可以多看看,这个有用!

网友A:
信捷的也有可以输出两路高速脉冲的plc

网友B:
经济型就用三菱FX1S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C:
台达的ES2可以实现四轴输出

用DDRVI的话,好像就只能两轴了,不过可以选择EH3系列就可以

触摸屏显示的不对是不是32位和16位的问题
你好请教你,ES2我现在就用的,但碰到了相对定位指令时,用DDRVI 可寄存器D显示的数据非常大,和触摸屏输入不一样,别的指令寄存器就是正常

网友D:
现在哪个晶体管输出的PLC都能带2轴的吧

网友E:
很多都可以的。FX1N

网友F:
有这种功能的PLC是很多的,但还是三菱较好。

网友G:
我有台达40点的两高速晶体管输出,即带两轴伺服。1200元,有需要联系。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现在哪个晶体管输出的PLC都能带2轴的吧

西门子200有点麻烦哟!

网友H:
听你这话就不像搞了多年工控的人!

网友I:
西门子200有点麻烦哟!????解释下大侠

网友D:
至少我用的西门子200没有说不能带的 因为我用过 毫无压力

网友D:
请用事实说话 谢谢

网友J:
信捷有个型号可以支持4轴! 没敢用

刚上小学1年级

网友K:
三菱 西门子 OMRON 等等 很多牌子的 小型机都有 你用过台达的话 日系的 最接近
相信自己

网友L(2013-12-11):
楼上说的对永宏的最好了

网友M:
西门子200带两轴很好做。

网友N:
西门子的200的PTO超好用...

网友O:
信捷XCM的可以带10轴

网友P:
台达ES2的4轴高速输出,可以带4个步进吗?

网友Q:
汇川的也可以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