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0):
200KW以下的电机用的轴承一般都是球轴承,新买的带油封盖的球轴承都加有油,那么是拆开油封来加黄油好,还是直接就可以装呢?
如果拆开油封加黄油,两种油不同,是直接加还是清洗轴承后再加?

网友A:
不建议打开油封盖去换新由,因为油封盖打开了之后就关不回去,关不回去就要持续加油,不然轴承很快就会失油

网友B:
建议拆开油封重新加油,但不能加太多,加太多黄油会使轴承运行起来温度过高,一般不超过其容积的三分之一即可,且黄油型号不同,必须要清洗掉原来的黄油,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 下载积分:+3(youzida_121)

网友C:
    我们的做法是,撬开油封盖,用压缩空气吹干净再加适量,即可。

网友D:
    我觉得那就要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轴承了!如果是进口原装的话那就不要加油了!如果是假货的话那还拆了加点好的黄油吧!那样就可以用的久点

网友E:
    撬开油封盖,用煤油清洗掉原来的黄油,用压缩空气吹干净煤油,再加入适量黄油,盖好油封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打开油封盖去换新由,因为油封盖打开了之后就关不回去,关不回去就要持续加油,不然轴承很快就会失油

    如果是塑料盖,是很容易就可以打开盖的,也很容易就可以装回去,如果是金属盖,将轴承装到转子轴上,装到位,然后用个扁铁顶住内圈,铁锤猛击几下,轴承盖就掉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塑料盖,是很容易就可以打开盖的,也很容易就可以装回去,如果是金属盖,将轴承装到转子轴上,装到位,然后用个扁铁顶住内圈,铁锤猛击几下,轴承盖就掉出来了。

    受教了,有机会的话,我会试试的

网友F:
    正规轴承还是不加的为好

网友G:
    密封轴承直接使用,属于一次性轴承,不需要做任何维保,否则,效果更差。

网友H:
    有油封盖的新球轴承认为是免加油,免维护的。按要求定期直接换轴承。个人建议不加,拆过了的再装回去多少有损伤

网友I:
    不用加,翻新的就不好讲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有机会的话,我会试试的

轴承坏了你就玩完了,轴承是个精密品呀,

网友K:
一般不建议拆开加黄油,除非有特殊的要求,而轴承的润滑脂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

网友L:
要看使用的条件和环境,来选择是否加油和不加油。标准的不用加油。

网友M:
不加的好,一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