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两种数据的区别

楼主(2013-05-30):
三菱PLC用的BIN整数和二进制浮点数的区别是什么?具体的用法各是什么?

网友A:
浮点,顾名思义可以有小数点的啊,好像用{E }什么指令

网友B:
控制精度不一样,指令用法也不一样

网友C:
BIN就是平常我们用的二进制整数,浮点数是带小数的数值。BIN平常用一个字就可以表示,浮点数要用二个字表示
小侯

网友D:
如果你计算时
浮点会比较好用
例如 D*0.3
用BIN你要先乘3在除10
浮点可以直接乘上0.3
BIN绝大部分的PLC连接的附加模组参数都是用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