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问怎么控制FPX控制步进电机变速运行了

楼主(2013-05-31):
请问怎么控制FPX控制步进电机变速运行了,梯形控制只能是起动然后加速再减速停止,有没有中间不停止直接变速的方法呢
会的请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得看PLC手机有没有这个功能
欧姆龙CP1H 就有

网友B:
三菱 欧姆龙有这功能 就是在运行过程中改变运行频率的值

网友C(2013-07-07):
可以做的,建议看一看编程手册,手册上有

网友D:
FPX控制步进电机变速运行不支持,FP0R系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