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1):
急需广大师傅们给出意见,有台老设备(手动攻丝机),两侧机械式行程前进,近期老是出现一侧有动作无前进故障,问题原因无法查出,本人想改造两侧添加检测开关进行检测,使无动作一侧自动报警装置,急需编程!!!
是的!老式攻牙机是一种行程前进,到限位设定就后退(回原点),通过双手启动进行两侧同时前进动作,不是每次都出现(一侧无前进动作)的故障,偶尔你几天就出现那么一次故障,本人就是想通过在机器上两侧加上检测开关来检测故障的发生,使之报警!可否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A:
不是从安装,维修做起的,告诉你你也处理不了!
慢慢来嘛

网友B:
简单。
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C:
你是想通过继电器实现,还是通过PLC编程来实现!我可以帮助你!
你好!我想最好用PLC的方法,因为PLC比较稳定,感谢你的帮助,期待给出建议。。
  • 下载积分:+1(机电一体化) 感谢!

网友D:
    原点检测或加个行程开关,不需要写程序
    可是怎么让它自动检测报警呢?
  • 下载积分:+1(机电一体化)

网友E:
    还是自己慢慢来吧,想成长就要多动手多动脑!!

网友F:
    看了几遍,还是有些不理解你的提问。
    一句话楼主你也要知道就是plc不等于没有故障。行程动作了这么让它前进呢?(可能是我的理解有误)一般行程是极限或者到位功能和作用。没有前进动作你去查能够前进动作的回路元器件及连接线路,或者机械撞块移动了位置引起。

楼主:
    是的!老式攻牙机是一种行程前进,到限位设定就后退(回原点),通过双手启动进行两侧同时前进动作,不是每次都出现(一侧无前进动作)的故障,偶尔你几天就出现那么一次故障,本人就是想通过在机器上两侧加上检测开关来检测故障的发生,使之报警!可否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G:
    用接近开关能现在的话我想我可能帮的到你。我是接近开关厂家的销售工程师,我帮过很多客户解决一些检测的问题,希望能帮的上。
    QQ:2478269533
    邮相:168@jjkgcj.com
    网站:168@后面的就是网址。
    谢谢   我会联系你的
  • 下载积分:+1(机电一体化)
  •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