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联动问题

楼主(2013-05-31):
请问一下各弟兄,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做四轴联运,要任三轴可以圆弧插补和直线插补

网友A:
“要任三轴可以圆弧插补”就这功能无PLC能支持,三轴直线插补到是有PLC支持!

网友B:
买个4轴数控系统,也就一万左右,用的也很方便

楼主:
四轴数控哪个牌子的比较的好一点呢?

网友C:
法格数控,我们厂改的的设备多数用它,也有用国产的华中

网友D:
用三菱Q系列的定位模块也可以,QD75P4就OK!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E:
用数学的方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四轴数控哪个牌子的比较的好一点呢?
国产的维宏,华中数控,广数,台湾的新代都行,一万左右;好点的有西门子去年推出的808D,价格一万五六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