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1):
大家好,我第一次使用昆仑通态触摸屏。

想在里面加密一个按钮。不是窗口加密,就一个按钮。

不知怎么加密。

我使用,它自带加密方式,得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请 各位指点一下。或者发一个案例,也可以。

QQ980347789

网友A:
看看这个 原程序不能给你 就截图 不清楚的可以问我
  • 下载积分:+1(lxm6724576) 热心助人!
  • 电气交流群:107855191

网友B:
    按钮设置安全访问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原程序不能给你 就截图 不清楚的可以问我

    我这样做过,可是一打开窗口就显示需要登录密码。

    我的意思是,打开窗口不显示登录密码,在点击按钮时

    显示登录密码。

    不知怎么做,最好给个案例。

    没有用过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QQ980347789

网友C:
    我只做过画面按钮需要密码的

网友D:
    你在按钮也可以选择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107036]

    谢谢,那密码是怎么设置进去的。

    是不是在工程安全管理里设置的

    希望指教

    QQ980347789

网友D:
    就是1楼的用户管理中
    我只是写了一个简单的脚本
    密码也可以在线修改的 登入密码后 可以做一个按钮中写脚本  !Editusers()   即可修改

网友E:
    请问6楼的老师我看了您的程序,可是那个按钮测试单元属性设置,我在工具栏里咋找不到这个单元属性设置对话框的图标啊。

网友B:
    谢谢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