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选型求助?

楼主(2013-05-31):
Q38B的基板 ,
控制要求 电机正反转,回零点, 以及手动电机正反转。
如选用J3-A放大器,配什么定位模块好?QD75P1 还是QD75D1?
如选用J2S放大器,陪什么定位模块 ,伺服电机好?
之前配的是: 放大器:J3-100B 伺服电机:HF-SP102 定位模块:QD75MH1

网友A:
J2S停产了,J3停产了!现在是J4,完全兼容J3。
如果驱动器离定位模块距离很短,那就P1,如果有点长那就D1,如果很长,那就H1

网友B:
选定位模块还有这样的要求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