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面板延长线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3-05-31):
请教一下三菱F740-90KW变频器面板外接时可以接多远?因为一台设备改造需要异地控制显示频率电流,不想用频率表和电流表弄。
自学

网友A:
正常是2米吧,如果不计较成本的话用CC-Link多远都行。

网友B:
查查规格书吧,没人会记得那么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我只有使用手册没讲可以多远,实际使用中我们有用十多米的,只是这次距离大概有七八十米,不知道可以吗=-O
自学

网友C:
7~80米肯定不行,不管是不是雙攪隔離線
三菱变频器面板延长线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