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位器与PLC调速方法求教.

楼主(2013-05-31):
大虾们,手上有变频器。想做成自动 PLC控制调速与手动电位器调速两种。当PLC调速时电位器调带无效?面板上带有电位器不知道能不能使用。请大家帮忙指教.

网友A:
一般来讲,变频器有本地调节和远程调节,本地调节+远程调节等几种方式,面板上带有电位器能使用。

网友B:
可以啊,你把通讯程序写好就可以了,把电位器接变频器的模拟量就可以了/

网友C:
谢谢老师指导精彩

网友D:
看说明书,一般的变频器都可以设置,面板十端子十摸似量,任意组合成单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