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利用plc控制伺服电机变速旋转

楼主(2013-05-31):
PLC通过输出变化频率的脉冲就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变速,需要用到那个模块呢,小白,求指教。

网友A:
不需要模块的吧 在运行的时候你直接改变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选择支持高速脉冲晶体管输出的PLC,就可以了,另外不需要什么模块。不过如果是继电器型的也可以,只是要另外加相应的定位模块。具体就看什么牌子的了。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C:
若选择伺服的话,有多段速控制的!可利用接近开关来给PLC信号!

网友D:
运动模块

网友E:
i 不需要,西门子与伺服接的是高电位,而其它PLC接的是低电位。

网友F:
PLC通过输出变化频率的脉冲就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变速

楼主:
变化频率脉冲怎么输出

网友G:
怎么用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