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1):
  各位师傅好,这两块电控板是我第一次接的线,不知道有那些地方的不足,那些需要改进,还指各位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图放倒了,看着别扭

网友B:
地线还未接上呢
呵,我刚来这厂,他们从来不用地线

网友C:
接触器和黄色那一堆(看样子像中间继电器)是不是不要放在一起?插座好像觉得和断路路放在一起是不是好一点?那个看起来像伺服驱动器和PLC放在一起会不会更好呢?
谢谢师傅提醒下次改进!

网友D:
线的颜色最好区分一下,火线用什么颜色线径多大,零线用什么颜色,还有24V、0V等等
由于是小公司,也就这二种线,色彩方面也不敢在多想了,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E:
还是可以的吧!
谢谢,我刚刚接第一次,希望以后更好.

网友F:
第一次接线的话 这样已经很可以了 边框的那4根线槽下次切45度角那样会好看点
原来边框切成45度好看啊,那我下次改进一下,谢谢师傅

网友G:
那个看起来像是稳压电源的是否可以和插座换个位置
嗯,看着好像是可以换一下位置,由于第一次接线,对布局还不太熟,改进一下.

网友H:
需要改进的方向是由接线人员变为设计人员。
我也在努力由接线,变为设计了\谢谢师傅.
liuliangdt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接线的话 这样已经很可以了 边框的那4根线槽下次切45度角那样会好看点

盖好后就看不到了
盖子上切就可以了吧?

网友J:
第一次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说明已经思考和认真的去做了。
有好多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就是你的图片,可以治疗或者导致歪脖子。
谢谢!下次照片拍好点,

网友K:
关于线的颜色没问题,日企的柜子都要这样配的.但不你是按什么标准做的,如是出口日本的话,要R 形端子的.驱动器和开关电源放下面好一点,不过只是个人见解!!
都是一些国内的非标设备,所以照着设计人员图做的,打号码也是!

网友L:
个人建议PLC放最上一排,接触器放最下一排,中间放继电器,如果驱动器走脉冲的考虑放PLC下方或是右边

网友M:
个人觉得伺服驱动器和开关电源应该分开 太近
为什么伺服和开关电源要分开放了,是不是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N:
虽然工艺部怎么样,不过布局还算合理。
工艺还有待提高,谢谢师傅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O: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P:
第一次做到这样可以了,多看看那些你觉得好的电控箱学习,加油。
嗯,我一定多借见一下别人的样子!
刚上小学1年级

网友Q:
断路器和接触器 都靠一边放 最好靠左 在一个按高低 排列 提高审美观,PLC或者其他信号原件靠右 段子接线的顺序 不是先左后右 这样可以动力线和信号有效的分开 这样也能分开 多绕个圈费点线。
谢谢师傅指点!
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