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频率设置??

楼主(2013-05-31):
我有一台台达VFD-M 0.75KW的变频器 现在在是开机起来显示频率是F70 可是开机启动后就变F20了 机器运行很慢 ,那个F20怎么也调不上去,本来是F60的 大侠些帮帮忙阿 !!!

网友A:
应该是锁定了频率上限,按照手册重新设定频率应该会解决问题,我用过这种变频器

网友B:
下一个电子版的手册看一下,如果面板电位器无效的话就是被锁定了,改一下参数就行了

网友C:
进入模式,调正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

网友D:
找下电子PDF手册看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仅仅是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话,那应该是电机上限频率设置不正确啊;如果还有程序部分控制的话,看看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F: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控制的,直接控制的话 找到手册频率上下限的参数改一下

网友G:
调整上限频率

网友H:
同意6楼(如果仅仅是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话,那应该是电机上限频率设置不正确啊;如果还有程序部分控制的话,看看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I:
说明书多看看

网友J:
一般参数设定里面是60HZ,可能是你给定的不够,0-10V 或4-20MA

网友K:
您那台變頻器電流多少,頻率式由哪給定的 外部調速器的話%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