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控制MR-J2S-20A伺服

楼主(2013-05-31):
三菱MR-J2S系列伺服,我接线如下:CN1B里面VDD(3),COM(13)接24V正极,SON(5) LSP(16) LSN(17) EGM(15)和SG(10)短接
CN1A里面OPC(11) COM(9)接24V正极, SG(10)接PLC里面的COM1和COM2同时接到24v负极 NP(2)接Y0,脉冲 PP(3)接Y3 方向
不知道这样接线可以吗 请教下大家
我PLC绝对控制 DDRVA K99999 K10000 Y0 Y3 为什么伺服不动作呢 但是伺服显示器上面数值有变化
男儿当自强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需要调整一下!

网友B:
伺服的参数没有调整好。

网友C:
参数设置问题,N0.0 No.3 No.4 No.21. No.41参数须设置,

网友D:
J2的参数要通过CN口与电脑通讯 通过软件来设置? (我也在用这个j2) 伺服驱动器上没有参数设置按钮???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

网友E:
MR-J2S
CN1B-> VDD(3) 、COM(13) 短接, SON(5) LSP(16) LSN(17) EGM(15)和SG(10)短接
CN1A-> OPC(11) 、COM(9) 短接, SG(10) PLC里面的COM1和COM2 三腳位短接 PP(3)接Y0,脉冲 NP(2)接Y3 方向
以上配線才正確
參數部分 Pn 00 設置 0000 Pn21 設置 0011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