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675触摸屏

楼主(2013-06-01):
请教各位;
GT1675 触摸屏能和QJ71E71以太网模块通信吗?

网友A:
能,触摸屏侧需要安装通讯的网卡部件。

楼主:
触摸屏自带的以太网接口不行吗。要选择哪个驱动 谢谢

网友A:
自带的也可以的,装OS的时候,选择上就可以了,具体驱动需要在BOOT OS里面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