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224xp时钟指令怎么编

楼主(2013-06-01):
224xp的时钟指令怎么编,我想设置一年后停机。请大侠指教,发个实例我看看,小弟感激不尽,邮箱
78995506@qq.com
,急用!急用!急用!急用!急用!

网友A:
先用TO READ 指令读出CPU的时钟(二进制格式) 然后转换成十进制 再比较 OK

网友B:
加个定时器就中。

网友C:
这是我写的一段,读取星期时钟的程序,可以参考下,不复杂的。
下载积分:+1(jswxyswly1)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