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跳动问题

楼主(2013-06-01):
我有一个三菱的伺服电机,在不加负载的情况下走起来完全正常,但是一加上负载他走起来就会一卡卡的,而且到达位置后不会停下来,会以很快的速度在位置附近来回跳动,然后伺服电机就会报警,查了一下显示的是过载报警。个人感觉是我的增益设置有问题,但是小弟这方面不会啊,所以我给的是自动调增益。希望大侠们指教一下应该怎么调。昨天搞了一整天了,还是没搞好
,快要崩溃了!!!

网友A:
是增益设置有问题的。你先把位置增益减下来就可以了。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yuxin__li) 感谢!

网友B:
希望楼主解决问题后,共享下!
下载积分:+1(yuxin__li) 感谢!

楼主:
我试了一下一楼的方法,把位置增益往下调了一点,发现有效果,但走起来还是一卡一卡,最后还是会一直在那里跳动。然后再往下调最后走是能走,但是电机声音很大,有时会停机发出很刺耳的鸣叫。结果调来调去还是不行啊,总是会有问题,找不到那个平衡点啊
纠结啊

网友C:
你电机的刚性调的太大了 把刚性调小
下载积分:+3(yuxin__li) 感谢!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伺服电机功率太小的原故吧。还有一个速度增益往下调整一下。
下载积分:+3(yuxin__li) 感谢!

网友D:
查下机械传动,和微接触器控制电源电压
下载积分:+3(yuxin__li) 感谢!

网友E:
干扰有没有解决
下载积分:+3(yuxin__li) 感谢!

楼主:
确定不是干扰的问题了,最后的解决方法是从角落里找了一个1比15的减速头,临时做了一个轴套和轴,然后修改了一下程序了的参数。结果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到最后问题是解决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但我还是有点稀里糊涂的,大家再帮我分析总结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