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PLC与PC通信哪种方式最好啊

楼主(2013-06-01):
请问一下PLC与PC通信哪种方式最好啊,距离50米左右。请告诉一下,并告诉一下硬件配置。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简单的RS485,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是两线制,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RS-485最大的通信距离约为1000m.

网友B:
RS232的也行吧

网友C:
rs232理论上50m ,实际使用15m。

网友D:
最好用PLC编程口

网友E:
以太网,抗干扰能力强,速度快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刚上小学1年级

网友F:
和pc通讯 50米的话 都可以。
相信自己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以太网,抗干扰能力强,速度快
PLC+以太模組
可同時連N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