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PI协议 一次写入多个VD存储区

楼主(2013-06-01):
谁知道S7-200 PPI协议 一次写入多个VD存储区可以吗 比如一次写入VD0-VD10
一次读我都可以了 就是一次多个不行,忘高手指点。
一次读VD0-VD36
681B 1B68 0200 6C32 0100 0000 0000 0E00 0004 0112 0A10 0600 0A00 0184 0000 0075 16

网友A:
Byte 23 Byte 24 是连续数

楼主:
上楼的能说清楚点吗 ,我知道在读操作的是 Byte23 Byte24可以控制一次读取的数量,可是我写多个数据(VD-VD10)操作,总是不对。

网友B:
个人觉得数据位数不对!
threemissyou

网友C(2013-07-01):
我一次写多个vw也有问题,你有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是的,是不是写入数据 一次最多只能写一个VD啊 求高手
threemissyou

网友C(2014-05-03):
4byte的应该在55个左右

网友D:
西门子PPI通讯一次只能写入1个双字,如果需要写入多个数据只能是一次一次的传输,传输用传输结束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