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2U的PLC编程软件的问题
fyx8686

楼主(2013-06-01):
汇川H2U的PLC能用三菱GX编程软件直接编程和通讯吗

网友A:
软件不能通用。编程电缆可以通用。

网友B:
可以的,像三菱的1NPLC,直接用三菱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的,不过建议用汇川的软件,小巧,速度下载快!

网友D:
1、可以与GX Developer直接通讯,也可以和GX Works中的简单工程进行通讯,但是建议使用三菱原装的电缆,否则在高版本的GX Developer软件下会出现监视中断的情况,但是上下载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2、使用三菱的软件,你将失去汇川的AutoShop带来的方便,例如,AutoShop中会有方便指令。
Good Luck~
汇川H2U的PLC编程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