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直径测量传感器

楼主(2013-06-01):
本人要测量0-50MM的直径,不知有那些测径仪,或测径传感器。

网友A:
测量精度多少

网友B:
视觉
就可以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楼主还没说是接触式测量还是不接触式测量?输出方式是什么?接受的价位?

网友D:
激光测径仪,1W这样,带485通讯口

网友E:
激光的用得多一点

网友F:
KEYENCE 的LS-700 价格很贵 精度很高

网友G:
有二种:都是轴承行业用来测量内圈或是外圈的,精度在0.001mm级的。一种是小日本的东京精密,另一种是意大利的马波斯。价格前者在9000元人民币左右,后者在13000元人民币左右。输出形式是模拟量电压。
相信自我!

楼主:
非接触式,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H:
超声波测直径,P+F的应该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