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1):
PLC报警NO:44 sp.UNIT LAY.ERR ?请问怎么复位PLC。

网友A:
Error code list[Error code44,Detail error code---]
Applicable machine AnSH
=====================================================================================
Error code(D9008) 44
Detail error code(D9092) ---
  Detail error code will be stored in D9092 just at the time of using dedicated instruction for CC-Link.
Error message SP. UNIT LAY. ERR.
PLC states Stop
Error and cause
(1)More than 2 computer link unit are installed in a PLC unit.
(2)More than 1 MELSECNET(ll),MELSECNET/B,MELSECNET/10 data link unit are installed.
(3)More than 1 interrupt unit are installed.
(4)In the parameter setting by peripheral device, I/O allocation is set as special function that must be set I/O unit Or it set the other way.
Corrective action
(1)Install less than 3 computer link units.
(2)Install less than 2 MELSECNET(ll),MELSECNET/B,MELSECNET/10 data link unit.
(3)Install a interrupt unit.
(4)I/O allocation of parameter setting by peripheral device to accord with install status of special function unit.

网友B:
goole翻译如下:
详细的错误代码将被存储在D9092只是当时使用CC-Link的专用指令。
错误消息的SP。 LAY单位。 ERR。
PLC状态停止
错误和原因
(1)超过2计算机链接单元安装在一个PLC单元。
(2)超过1的MELSECNET(LL),MELSECNET/ B,的MELSECNET/10数据链接单元安装。
(3)超过1的中断单元的安装位置。
(4)在外围设备的参数设定,I / O分配设置必须设置I / O单元或其他方式为特殊功能。
纠正措施
(1)安装不到3个计算机链接单元。
(2)安装不到2 MELSECNET(LL),MELSECNET/ B,的MELSECNET/10数据链接单元。
(3)安装一个中断单元。
(4)I / O分配参数设置的外围设备,以符合特殊功能单元的安装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