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工控机和PLC通讯用什么协议

楼主(2013-06-01):
工控机和PLC通讯用什么协议

网友A:
不同的PLC用不同的协议,通用Modbus

网友B:
485 232 CCL

网友C(2013-07-18):
通用的Modbus,也是根据具体型号来定,基本链接是RS-232,RS-485端口

网友D:
常用的硬件无非就是232,485,关键其实都是软协议,看你的上位机支持什么协议了,如果有协议驱动当然选择最省事的了

网友E:
现在基本上是以太网 速度快

网友F:
不同品牌的PLC,通讯协议都不同,组态软件已经开发了相应的通讯协议,组态的时候,直接选择相应品牌、型号PLC,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上说的对

网友H:
粗鲁一点来说就是----与人说人话与鬼说鬼话,人鬼语言不通用.不过有好事者创造人鬼情未了。

网友I:
是的,与不同品牌的PLC通讯,通讯的协议都不同,组态软件一般开发了相应的通讯协议,组态的时候,直接选择相应品牌、型号PLC,就可以了。不支持的PLC可以通过modbus来做,一般的组态软件或触摸屏都支持。具体可以参考一下广州易显科技的人机界面组态软件HMImaker,学起来简单容易。可以加扣扣【252631158】,进行学习交流。
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