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1):
      请教个问题,   FX1Nplc加1DA模拟板输出10V电压,要设置从零速到全速平滑可调,也就是0-10V电压可调节加速时间程序应该怎样编写
当写入D201 D202数值时 T0和T1分2个时断分别把D201 D202数值传给D0,D0的数值经过运算写到D4寄存器
程序扫秒到D4 有数值直接传到d8114寄存器了 怎样使模拟量电压不直接跳到D4数值对应的电压,而是可调升速时间的平滑过度到D4数值对应的电压。
     举例
         第一时断d201接通 数据数值500传给D0,D0的数值经过运算写到D4寄存器 模拟电压输出为3.3V,电机转速为500转
         第二时断d202接通  数据数值1500传给D0,D0的数值经过运算写到D4寄存器 模拟电压输出为10V,电机转速为1500转
但是这样写程序模拟电压会不会直接从第一时断3.3V直接跳到第二时断10V电压,中间没有平滑过度,怎样编写平滑过度时间(10秒左右从3.3V加到10V就可以)

网友A:
將 1500-500=1000转
      1000/10=100转
每隔1秒 D0+100 依此類推
如果要更平滑
每隔0.5秒 D0+50 依此類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