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Q糸列pLC编程电缆

楼主(2013-06-01):
三菱Q系列p𠃊C一个是圆头6针通迅口一个Usb通讯囗,请问Usb口电缆是什么型号,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谢谢帮小弟一个忙。

网友A:
找一根普通的方口的USB打印机线就可以了。

网友B:
那个6针圆形通信口应该是串口,市场上有卖带USB转接的
USB-QC30R2
要买新版的,支持WIN7 32/64位
Q糸列pLC编程电缆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