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1):
请大侠帮忙做个小程序,是三菱FX1N,这个程序,启动是常开按钮,停止也是常开按钮,多谢

网友A:
不知所云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你得说 你这程序做什么用  难道就要求按扭是常闭吗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是控制一个输出点就可以了,x1启动,xo停止,yo输出,xo必须是常开触点,请大侠看一下这个程序怎么做 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是控制一个输出点就可以了,x1启动,xo停止,yo输出,xo必须是常开触点,请大侠看一下这个程序怎么做 多谢

Ld X1
Set Y0
Ld X0
RST Y0
  • 下载积分:+5(xpvista) 热心助人!

楼主:
    你好!停止的时候yo没有输出怎么做多谢

网友D:
    要求在具体点,几个按钮,几个被控量……

网友E:
    ld x1
    or y0
    ani x0
    out y0

网友F:
    看看高手怎么做

网友G:
    是单个按钮控制启动和停止,还是两个按钮控制启动和停止啊

网友H:
          X1        X0
    ------||-----|--|/|--------------------(Y0)
          Y0    |
    ------||-----|

网友I:
用功能指令ALT也可以实现

网友J:
LD X0
ORY0
ANI M0
OUT Y0
LD X1
AND Y0
OUT M0
END

网友K:
LD X0 OR Y0 OUT Y0 ,LD X1 ,MOV K0 K1Y0

网友L:
了拉了拉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了拉了拉了啦啦啦啦拉了拉

网友M:
LD X0 OR Y0 ANI M1 OUT Y0 LD X1 OR M1 ANI X0 OUT M1
学者

网友N:
一石激起千层浪,足见工控家园热心助人的精神。

网友O:
描述:梯图
就是这个思路了:看图
不好意思,意思看错了,这是一个开关控制启动和停止的。

网友P(2013-07-04):
我真是佩服你们啊
真有空 有人回答了不就好了 还一个一个跟帖显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