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2):
我今天碰到这样的问题,伺服电机S-ON后一直转,放到平面上与拿到手上转的速度都不一样,还以为是驱动器的问题,把脉冲去掉,还是在转,查资料查的头都大了,原来就是要接地线,各位兄弟们,伺服驱动器一定要接地线啊!编码器线一定要带有屏蔽线的。

网友A:
干扰引起的,碰到很多次了,也是搞的头大。还有编码器的屏蔽线用双层的最好。有时候即使接地和屏蔽都好也不能绝对解决干扰问题。这是个麻烦事。

网友B:
做调试是要排除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网友C:
松下伺服太可怕了,
万一使用过程中地线断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