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ho电力调功器星形解法的中心点接不了零线

楼主(2013-06-02):
在工厂发现加热管功率不一样或有的加热管烧了之后,因为零点发生了改变与他并联的加热管很容易烧毁(加热管之间的电压超过220v),想在中心点加个零线,发现电力调整器在没有任何触发的情况下仍然加热管有电流,各位能说说看怎么解决

网友A:
加热管有电流,电流多大?

网友B:
有的电力控制器不是完全的可控硅控制,如果加热器接地后会有电流出现的,建议使用三角接法。

楼主:
三角接法如何能把加热管的两端电压能降到220v(6根加热管每两个串联接成3角接法可以,9根就不行,3根一串的话功率降得太低)

网友C:
我卖套你 保证没有 是你的可控硅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