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U定位问题

楼主(2013-06-02):
请教各位大侠,FX3U本体和MR-J2S-A做绝对地址定位的时候,需要哪些连线,看说明书说用ABS指令的时候需要将伺服放大器的CN1B端子和PLC连接,如果不使用ABS指令可以实现绝对定位吗?请赐教
注:伺服放大器是带电池的

网友A:
如果不读取伺服放大器的当前脉冲数 怎么知道当前位置
1.使用ABS指令
可以随时知道伺服马达当前位置 即可掉电后 转动伺服器 上电后也可以知道当前位置
2.如果不使用ABS指令
可是把当前位置一直传送到掉电保持寄存器中 上电时回原点或者再把掉电保持寄存器中的数据再传到当前脉冲寄存器中
这样的做的问题是 如果PLC没发脉冲或者没开启的时候 当前位置就不准确了
ps:其实看绝对定位是闭环还是开环 如果是开环要不要ABS都没撒问题 如果闭环 那就必须要拉

网友B:
实际上就是取个Z向脉冲- -!开环定位怎么知道电机旋转的当前位置呢、、

网友A:
三菱ABS 读取的是伺服马达脉冲数 不是Z相

网友C:
ABS读取的不是脉冲数,时钟加数据线读取电池保存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