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2):
扫描时间与动作先后。
程序可以执行嘛!

楼主:
左图,扫描到网络3时,T37刚好到100,扫描到网络4,能流过T37常开,但因Q0.1常闭不通,所以Q0.2线圈无能流,
   再扫描网络2时,Q0.1因T37常闭点断开无能流,扫描到网络3时,没变化,再到网络4,此时,Q0.2线圈有能流,
   再扫描网络2时,Q0.2常闭也断开,T37常闭也断开,Q0.1也无能流过,到网络3时,T37无能流过而复位,
   再到网络4时,  能流过Q0.2并自锁,
再扫描到T37的触点已对程序无影响了。
请问各位大虾 :我这么分析对不对?

网友A:
你好,PLC是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工作的,左图网络3计时器到100时候,开始网络4,T37通,Q0.1常闭不导通(此时Q0.1还导通的,所以Q0.1常闭不导通),所以Q0.2不导通。右图3,4调换,可以避免左边的状况,所以导通
QQ48400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PLC是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工作的,左图网络3计时器到100时候,开始网络4,T37通,Q0.1常闭不导通(此时Q0.1还导通的,所以Q0.1常闭不导通),所以Q0.2不导通。右图3,4调换,可以避免左边的状况,所以导通

********PLC是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工作的,左图网络3计时器到100时候,开始网络4,T37通,Q0.1常闭不导通(此时Q0.1还导通的,所以Q0.1常闭不导通),所以Q0.2不导通,**********紧接着程序断续扫描网络1无变化,扫描网络2时,T37常闭变成导通,Q0.1得电。扫描网络3,T37当前值断续涨,扫描到网络4时,(此时Q0.1已不导通,所以Q0.1常闭导通),Q0.2导通并自锁。
左程序能保证Y-△功能实现
//非常关键的是网络3中用的是Q0.2常闭,若用的是Q0.1的常开,就有问题出现//
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