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指导!!!

楼主(2013-06-02):
我有个FX3U-128MT的PLC ,如何不加任何模块,利用什么总线控制,控制6个台达伺服。
刚上小学1年级

网友A:
控制6个 应该不能把! 跟控制方式有关系嘛! 期待后续解答。
相信自己

网友B:
台达伺服驱动器支持RS-232/RS-485通讯,
ASD-A2系列伺服除了支持RS-232/RS-485通讯之外,还支持CANopen通讯
1.你用FX3U 直接与6个伺服485通讯即可 可以使用外部的输出点进行起停控制
但是需要485模块(位置 速度 均可调)
2.使用伺服驱动器的内部位置功能 使用外部IO 让伺服马达按照伺服驱动器设定好的多个值进行运行
缺陷就是不能无极改变距离和速度 必须修改伺服驱动器

网友B:
3.如果伺服马达不是同时动作的 可以使用继电器控制2个伺服驱动器
FX3U自带3路脉冲 没路脉冲加上继电器切换脉冲 就可以控制6个伺服驱动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