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控制

楼主(2013-06-02):
各位大侠,关于PID控制现在大家几乎用的是PID指令, 现在我想自己编写一个PID控制程序,
不知道哪位高手有。

网友A:
可以的,根据PID的要求自己写就可以了,找找PPID的含义,看着公式写就可以了,不难

QQ:84818626

网友B:
PID 就指令或者格式而已
难的是怎么去调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