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设置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3-06-02):
我今天搞了一只艾默生EV1000-2.2KW3相的变频器,设备对变频器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频率是只要面板能控制就可以了,
我把参数F00.0设置成6,面板控制.试车发现,还是只能用外接电位器VCI来控制频率.我把F0.00里的参数从0-6都试了,还是一样,
我把F0.00设置的说明传上.,请教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修改后没有 确定啊?

网友B:
楼主你确定把参说改了

网友B:
楼主你确定把参说改了,参数对吗

网友C:
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
绝对确认了啊 ,我退出来后再进去,参数是6呀 ,我就不知道在这项设置里面,还有别的参数也要设置一下吗.

楼主:
今天早上,我发现把参数重新设置一下6,可以面板电位器调节了 .但不能断电,一断电就要重新设置一下,但参数里的6没有丢失,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只要故障可以重复的出现 那可能是变频器的CPU板有问题了 建议返厂家检测维修

网友E:
以前用过一台新的科润变频器,无论如何改变参数也改不上外部电位器控制频率,致电厂家售后,说cpu板上 有一个拨码开关拨错了,更改后成功

网友F:
不行打电话给买变频器的人,叫他过来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