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2):
请问如何用PLC存储各产品型号和对应的数据 ,没有做过类似的案例。人机界面调用产品型号后PLC会调用相关连的数据。求范例或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在触摸屏上面弄个配方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范例啊?

网友B:
1.触摸屏配方
2.触摸屏自己写宏做配方(可以DIY功能  推荐使用)
3.PLC利用变址做 简单 就是占PLC掉电保持寄存器
如下:
例如每组100个数据 一共10组
地址分配:D1000-D1099为第一组数据  D1100-D1199二组。。。。。
         D300-D399为当前运行数据组
D200为选择组数寄存器,“D200*100=V0 ”
“ BMOV D1000V0  D300 K100”

如果需要修改也可以很简单的完成
假如D400-D499为修改数据
  ,“D200*100=V0 ”
“ BMOV  D400 D1000V0  K100”

ps: 如果D200为0 使用比较指令 直接传送MOV K0 V0
     在选择好数据之后 可以把D300-D399的数据 再传到D400-D499 方便修改
  修改完成之后 设置好按钮 使用上面指令即可

楼主:
好像有点头绪了。非常感谢。请问你是做哪一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