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距补偿量

楼主(2013-06-02):
新手求助,案发现场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轴已经正常使用,但是发现反向移动有误差,所以尝试增加一个螺距补偿量,27um 不过可能是每转只有150um的原因,加入补偿后,伺服报警35.输入脉冲过高。求助,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改电子齿轮比啊。如果是,应该怎么改,以前没改过。谢谢

网友A:
那你就在PLC改也可以啊,如果反向的时候 比如原来 100UM对应100脉冲,那么你反向就100UM对应127个脉冲就好了。因为你电机走了那么多,你的丝杆处在反向间隙。
如果是QD75模块,直接可以再里面调整齿轮间隙参数

楼主:
QD75没用过,不过您说的那个改每转脉冲数是不是就把实际的位移量改变了,我要把所有的人机界面上的位置显示都加上运算了。这还有其他浮点的运算,我担心改错了。